楼主(2013-08-31):
我想自己做个电炉,因为电工方面知识不足,请教高手一些问题!

我的电炉一共有12根发热管组成,三根一组,共分为4组,A组,B组,C组,D组!如图所示!
炉子是用来烤 鱼的,鱼是放在A-B,B-C,C-D之间的空档处,两面受热!同时可以烤3条鱼

我想要的工作模式是:
比如,一条鱼(鲶鱼)来了,我开启A和B这两组开始烤,鱼放在它们两个之间(即,我打开“开关1”A和B两组发热管开始工作)定时器设置为15分钟自动断电!
在A和B工作了5分钟之后。
第二条鱼(黑鱼)进来了,那么我开启“开关2”这时B和C开始工作!鱼放在B和C之间开始烤【也就是B是继续工作,C组开始亮起】设定时间也为15分钟!
10分钟以后,A和B之间的鱼1(鲶鱼)完成了,这时A组发热管断电,B和C继续开始工作,直到5分钟以后鱼2(黑鱼)烤完!,B和C一起断电!

这样的电路改如何接?
有以下材料
发热管,1000W/个  12个
温控器,0-400度,380V可用
定时器开关,15分钟

如何将这几样东西接起来?通过的电流最小,产生的功率最大?

上传不了图片,郁闷,用文字画个大概的图吧!

A组    B组    C组   D组
|||    |||    |||   |||
||| 鱼 ||| 鱼 |||   |||
|||  1 |||  2 |||   |||
|||    |||    |||   |||

网友A:
图片的上传,可点回复框之上的“上传”或“单文件上传”;注意图片的格式和大小要求。
亦可参见帖子“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图片上传功能已有改进)。

网友B:
给的条件不成立,还要有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另设置了15分钟断电,还工作5分钟,是怛温吗?

网友C:
这个自动烤鱼机根据你的图不可能实现,AB组电热管加热1鱼烤好了但是2鱼还再烤,BC组继续加热1鱼的B面还在烤.....

网友D:
B组的时间重叠,你是如何计算的。AB开始计时,那么BC计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啊

网友D:
你的电炉配了输送带?可以自动移动的?

网友E:
B在工作的时候你不怕烤糊了A?

网友F:
可以用单片机来做,并不是很难,在改进一下,成功的话是一款好产品。

网友G:
烤鱼?哈,有意思,好机器啊。电路不难,大家都不屑于给图,我比较闲我来。
把按钮改成旋钮,只有控制没有主电路:

网友G:
还有6楼说的,B工作的时候记得把烤好的A拿起来出桌了,别把A糊了。
想想还是不妥:1和3在烤的时候,第2烤好了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H:
8楼是好人,学习了

网友I:
能个LOGO控制比较好

楼主:
大家都很热心,非常感谢,这个电炉是手动的,很小的一个炉子
长宽高是大概也就是45*30*60,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是太清楚
昨天自己想了想,这么搞有点太复杂了,现在想弄简单一点,直接一个组一个开关,手动控制
等我找人把烤炉的图纸画出来,再请教各位,非常感谢大家热心关注!

网友J:
炉丝不要共用就好整点。独立控制。烤鱼时间可调,最好按秒计时,最大计时999秒的那种最佳。

貌似,8楼的电路图有点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