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为了对变频'器的电源进行控制,防止变频器在断电后的自行启动以及出现紧急情况的可靠断 电,需要在变频器的主回路上安装主接触器。

主接触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主接触器不能用来作为变频器正常工作时的启动/停止控制(启动/停止控制由开关量输入 端进行控制),主回路的频繁通/断将产生浪涌冲击影响使用寿命,主接触器的通/断频率原则上不 能超过30min —次。

②应选择主接触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变频器额定输入电流的1.5~2倍。

③当变频器配有外接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时,由于电机频繁的启动/制动所引起的电阻发热 无法通过变频器监视,为防止引发事故,必须设计制动电阻的热保护电路以断开主接触器(见后 述的制动电阻连接)。

④当断路器为多台变频器或其他设备共用时,必须在各变频器的主回路上分别安装主接触 器,并在主接触器控制回路中串联变频器的故障触点,如图10-4.2所示。
来源:朗特威自动化商城

网友A:
制动电阻的图呢

网友B:
嗯,是这样的。变频器的进线接触器,就是当变频器的电源开关用的。不能当电机工作的启动/停止使用。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问题。

网友C:
方案可以,倒是出现故障时看不到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