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补偿

楼主(2013-08-31):
最近再搞加工中心,突然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个,
?也就是只有长度补偿刀具能动吗?就是只加刀具长度补偿,刀具会移动一个长度吗

楼主:
如M06T04;G90G54H04;此时刀具会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刀具长度补偿在机床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指教以下呗,多谢了最近我被这个补偿弄的很糊涂的。能给解释以下吗

网友A:
为什么要长度补偿?因为各种刀的长度不一样,为了解决轴向的加工定位的问题才出的长度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我是说比如4号刀长度补偿假如是100MM,是用刀具测量仪测出的正值,那么数控机床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的数值呢,比如此时调用4号刀,那么机床是不是就是把工件坐标系往下移动100MM是不是?还是?就是怎么理解这个此时机床的运动?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钻牛角尖,弄不懂的我喜欢一直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上还是向下移动我喜欢弄糊涂,你就当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上还是向下移动我喜欢弄糊涂,你就当是这么回事
在程序里要换刀的时候都要把刀移动到一个安全的换刀点来换刀,换刀的时候,如果你的主轴在下面就换刀的话不就打了主轴了嘛。
换完刀后,再移动Z的位置,这时按照刀补的值进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不清楚又开始胡诌了,你刚才不是说刀具不会 因为有补偿而移动的吗? 当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理解,不过打字出来很麻烦,而且说不清楚。只是我不确定我的理解是不是对。你知道加工中心这东西弄不清楚就会撞刀,所以我想问清楚点,最后我举个例子,中心是工件表面上,比如G40G80G49;G00G90G54X0Y0;M06T04;G43H04Z30;G01Z-1;。。。。,就这个离子,1,主轴以G00速度移动到工件表面30处,然后以G01移动到Z-1,第2中情况,主轴换刀后,先向上移动一4号刀补100MM然后刀尖向下移动到工件表面30处,我就是问问是哪个情况就行了?

网友A:
看来你不光是理解能力有问题,你的表达能力及**也有问题

网友A:
还非要按照你的刀补移动,哈!

我还是别胡诌了吧,给你个建议,学学数控加工吧,把技术弄得和脾气一样牛吧!

网友A:
是你的程度太低 連問題的描述都說不好 還怪人看不懂

我已經給你正確的答案 看不懂是你程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