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2,3颗线

楼主(2013-08-31):
单相电机 电缆为何有的是2颗线,而有的是3颗线???

网友A:
你是指两根线三根线?不明白你的颗是神马东西

网友B:
单项电机的零线不能够接设备的外壳,为安全考虑,外壳应该加根线接地。在好多地方,这根线被省略了。

网友C:
严格来讲,马达外壳是必须接地保护的,以防线圈击穿后外壳带电。

楼主:
我说的线不包括地线。

楼主:
2颗线的 是不是把电容在里面接好已经封装好客,而3线的是不是在接线的时候 需要在接电容。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两颗线的,如果看不到电容,可能是不用电容,但有离心开关用于启动后断开副绕组。
三颗线的,接电容那是必需的。
四颗线的,还能正反转呢。
五颗线以上的,电容有俩,一个启动,一个运行,启动电容也是到一定转速后经离心开关断开。线怎么接呢,一般看铭牌或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颗线的,如果看不到电容,可能是不用电容,但有离心开关用于启动后断开副绕组。
三颗线的,接电容那是必需的。
四颗线的,还能正反转呢。
五颗线以上的,电容有俩,一个启动,一个运行,启动电容也是到一定转速后经离心开关断开。线怎么接呢,一般看铭牌或接线图
能不能 给我点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你。

网友E:
找一下度娘吧!可以看到好多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F:
两根线是罩级式,三根线是电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根线是罩级式,三根线是电容式
非常谢谢你

网友G:
如果是电源电缆到电机的那根,分别是L,N,地三根

网友G:
如果是电机引出线,一根是公共线N,一根是串接电容的后合并一起接L线

网友H:
单相电机 有主绕组 副绕组之分。按启动方式分有 罩极式 离心开关电阻启动 电容启动 电容启动运转 启动运转双电容 等 搞懂原理就不愁接线了!

网友I:
如果不是地线的话,2线的应该是封装好电容的,3线的没有封装电容的!

网友J:
用换向器的2根线,不用换向器3根线,是电工的应该都知道

网友K:
接电容到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