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自动门故障

楼主(2013-08-31):
  公司冷库有扇感应自动门开启启动按纽可以开门,按关就不动作了,请高手指点故障原因,该如何查找原因?配电柜有3个接触器,一个PLC,还有24的电源,加热器等,谢谢

网友A:
把关闭开关上的两根线拆下短接下,如果门关,就是开关坏,
门没关,在检查接触器啊什么的

网友B:
看下接触器动作了没有?动作了就查后面的电机接线,没动作就查前面的线路

网友C:
开关确认好了,表情你吧3个接触器都换看看,程序一般没问题的。。。。。。在下来就是PLC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D(2014-03-15):
先按下关门按钮,查下对应的接触器线圈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是接触器坏了。没有就有可能是按钮坏了或线路损坏。

网友E(2014-12-22):
逐个检查呗,没几个东西!

网友F(2015-06-27):
门两对面橡胶皮里的预防关门挤压人的开关不能复位,用手摸摸会摸到,分开也许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