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绕组

楼主(2013-08-31):
单相电机,为何有的电机 在启动绕组 和运行绕组上都分别并上一个电容,而有的电机只在启动绕组上并联一个电容,这是为何???

网友A:
真的如你所说的吗?你再检查仔细点,可能会发现不是这样吧。

楼主:
反正我发现 有的单相单机 上面 就一个电容, 还有的单相电机上面是两个电容,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调速用的

网友C:
这是电机结构不同造成的!

两个电容的,分别叫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

网友D:
最好画个图传上来

楼主:
今天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