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请问大虾高手QD75P控制伺服时,伺服需要设电子齿轮比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根据须要来设定的,电子齿轮比是针对上位机发多少脉冲,伺服电机转多少圈而定的。

网友B:
呵呵;可以在伺服驱动器上设,这个模块上也可以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位模块上设定了,伺服放大器上还设定吗?

网友C:
定位模块上设定了,伺服上可以不用设定,用默认的

网友B:
2个设一个就行了;二个都设了还要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