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请大家说说使用数字万用表如何用阻值检测接触器几继电器几那些带线圈零件是好是坏?谢谢。

网友A:
有电阻值视电压大小来定,几十至几百, K殴。断开/对地/短路就是坏的。

网友B:
这需要经验

网友C:
可以用对比的方法,但不是很准确(特别是局部短路)。

网友D:
通电呗,能工作就是好的,不工作生气冒烟或者纹丝不动的就是消极怠工的坚决让它退了。

网友E:
接触器、继电器等开关元件的线圈电压是有等级的,别接错了电压就行。用万用表量线圈电阻只要不是无穷大就行,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近似短路,直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大小与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F:
在工控电路中,最好的办法是对比来解决

网友G:
看、闻、检测。如果匝间短路电阻值会变小。

网友H:
直观的就是直接测线圈通不通,也就是任何档位没阻值。线圈匝间短路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出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请参考 回路是否 构成 检查线圈 靠测量阻止 多数线圈不吸合不工作 不能排除零线是否与系统可靠接实 如工作就跳闸多数是过热引起绝缘损坏 内部短路 阻值变小

网友J:
就是  直接通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