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噪声

楼主(2013-09-01):
我公司的一台变压器(800KVA)运行时,噪音很大,影响到别人休息,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改怎么解决?

网友A:
是高音,还是低音

网友B:
这个原因很多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变压器带负荷情况,油温情况,与原来噪音对对比等等

网友C:
不到现场听,不太好判断,

楼主:
是那种电流的声音,是干式变压器,应该没油吧?三相不平衡也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吧

网友D:
是什么时段?是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吗?像我们24小时三班倒,工厂里的机器声都盖过了变压器噪声了

网友E:
变压器旁边就是宿舍区?也太靠近了吧
变压器运行有嗡嗡的响声?
直接切断变压器输出,让变压器空载运行,在监听是否还有声音。

网友F:
请参考 负荷电流 油质  油温 单点接地 是否可靠

网友G:
变压器运行,本身有一定的噪声;
对于成品,还未注意过减少噪声的方法。

网友H:
实在没办法,那就盖个房子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