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如题。term位的具体用法。。。。。。先谢了。。。。

网友A:
运行时就放RUN位;

楼主:
谢谢版主。

为什么我用pc adapter usb电缆与s7-200通信时在RUN位不能连接,在TERW位却可以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求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说明程序中有通讯程序或通讯端口操作,一旦在RUN位就启用的通讯功能,导致不能下载、上载,只有在非RUN位置,才能停止通讯功能!

网友D:
在TERM位置,可以通过软件切换到RUN,但如果在STOP,通过软件不能切换到RUN
龙丰PLC培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此。这个s7-200中有USS协议,导致在RUN模式下不能与pc通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