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继电器,整得这么复杂。有谁修过这玩意吗

楼主(2013-09-01):
一个继电器,整得这么复杂。有谁修过这玩意吗

网友A:
既然你认为搞繁杂了,那就简化它,还修它干嘛。

网友B:
是遥控的?先看看集成电路的型号,找资料

网友C:
那就用个继电器呗

网友D:
你看看那两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E:
重点在控制那两个字,你可以叫他控制器而不仅仅是继电器。。。

网友F:
这个东东不简单,上面无线收发模块,有单片机,也就是说有程序!

网友G:
搞电子维修的能修,不用懂工作原理也会修,有量的仪表就行测出来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H:
没见过哦

网友I:
小型的控制器

网友J:
所谓复杂就在控制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搞电子维修的能修,不用懂工作原理也会修,有量的仪表就行测出来哪个元件坏了~!
现在这招不好用了!也不是万能的 在过去也只能算个笨招

网友L:
楼主有两个处理办法:
要么修好它。
要么找替代品。

网友M:
这东西代替品都难 除非遥控器一起换! 这个不是继电器了 是一个无线电接收及编码解调电路 只是继电器输出而已
里面就上楼上的某位说的:里面有接收电路 解调电路 单片机 及输出电路

网友N:
把单片机保护好,其他的基本可以换的。
不过,查故障应该从单片机入手,看是否工作 了,不过,没有示波器就不好搞了

网友O:
这应该就是工控板了呀   不懂原理的  我们直接 测输出 和输入   确定是板坏了  直接换板   或发出去修

网友P:
查了下,是车用中控锁,一汽夏利N5车用。

网友P:
看样子是滚动码的,故障了的话先查下遥控器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P:
没错,还能查出其他内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遥控好像没事

网友P:
那你要修什么?

网友Q:
应该还有其他功能吧,要是是个普通继电器谁搞这么复杂,还有人买来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重点在控制那两个字,你可以叫他控制器而不仅仅是继电器。。。

网友S:
这个东东不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P:
遥控发射器大概没事,就是这个接收的,大概有问题

网友T:
找修电路的。

网友U:
能人不做废物!!!

网友V:
不简单,做工很好。

网友W:
修不了就换。单片机与遥控,要知原理再修

网友X:
遥控器,上面还有天线

网友Y:
有点复杂!

网友Z:
回复 网友I:
这个不是简单的继电器,里面是遥控接收器,附加了一个继电器,利用遥控信号来驱动继电器的,现在有遥控模块,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据图片看,是数字射频接受模块,一般不起作用是编码器的编码门电路的电阻阻值变化了,什么它接收到的信号不能译码造成不能工作,修的话要求对电子知识精通,高级电工的水平才能胜任,建议买原件换了,要是买不到就用模块制作,也省事,

网友AA:
看到一个晶振,说明里面有程序,有精度要求,严格意义讲叫做单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