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2台同样的电机,我认为电流应该一样。现在把皮带拆了,变频器上显示2个电机的电流相差一个,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能不能详细点说,没看明白

网友B:
几个KW的电机

网友C:
空载电流不一样说明电机有问题。应该一样。

前提条件:电机型号一样,极对数一样,空载转速一样。

网友D:
电机在生产的时候,磁隙会有误差的,在加上装配的问题,空载是不一样的,但都有误差范围的!

网友E:
变频器互换试一下。

网友F:
电机是同一个厂家出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了厂家 ,基本一致。
4千瓦电机,空载电流一个是6一个是7

网友G:
什么6和7,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啊??

长时间运行的变频器,里面的灰尘之类也累计不少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变频器的检测。本人也遇到过,丹佛斯变频器不能够启动,其实就是灰尘在作怪。

这个要用仪表测变频器的输入,测量输出对普通用户是没什么意义的。变频器自身检测,也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H:
去了变频器试试   会不会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C:
哦,我没注意是两台变频器呀,別这么试,如下操作试:

第一,电机空载(皮带脱开);
第二,直接接工频电源;
第三,合闸直起,用钳表测线电流。

4kW电机,空载电流6-7A,是不是太邪乎了?空载电流占了额定电流的75-88%左右?太大了。似乎不太可能呀。所以,这么小的电机,工频直起试试看。兴许变频器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B:
你用变频带电机,测电流肯定不准

网友I:
不会完全一样的电流,电机本身就存在差异

网友I:
4KW的电机电流大概是8.8A左右,应该空载电流有5.5A左右的。功率 越小的电机空载电流会偏大

网友J:
变频器有运行在共频吗?跨掉变频器看一下

网友K:
回复 网友A:
请参考 极对数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测的是变频输出,为什么不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绝对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缺少了第二步,卡的变频输出,电流依然差一个。
这么是否说明,电机转数不一致?

网友C:
不是转速不一致,电机的空载电流不会因转速不同差太多。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不在讨论的范畴,对俺来说,也是外行。可以简单分析下:
常用的变频器是PWM输出的,他的控制电路就是脉冲输出,并不是线性的,因此有占空比的说法;同样的功率,同样的电压,在单位时间里比如1秒,他因为占空比的方式,实际工作时间只有0.8S或者0.6S甚至更低,I=P/t,时间减少,当然电流增大。
数字万用表,测量结果都是最大值,导致的结果就是,你在变频器输出端测得的电流为3A左右,在输入端测得的电流为1.2A或者1.5A,这些都是正常的。能量是守恒的,变频器的功率损耗相对电机功耗较低,可以忽略,于是可以视同输入变频器的功率就是电机工作功率,进一步判断负载大小。
本人没有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过,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哦?我用ABB中国生产的电机,3kW的,空载电流从来不会超过额定电流45%,一般都在额定电流37%左右。

网友L:
电机本身就是存在差异的 ,在说你测量也有一定的误差啊!

网友M:
有一个区别正常,加工工艺都会有一些误差的

网友N:
你的电机是不是该换轴承黄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流大的是一个新电机,换了才半年多

网友O:
电机是几极的啊?4极,6极的电机空载都能到这个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