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污水处理厂!一个污泥浓度仪表 在中控PC上没有显示 现场仪表上有显示 检测仪表输出端口有8MA!

网友A:
再到线的这一端测,有没有8MA

网友B:
说明变送器是有信号送出的,检查至PC端的接线,A/D转换、放大等部位。

网友C:
用过程测试仪试一下!

网友D:
检查 是否做好屏蔽 是否有电磁干扰 采集接入端是否接触不良 测量时需要断开一个点进行准确测量 是否模拟量输入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