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现在有一台水质硬度检测仪,当水质硬度超标时,该仪器会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我想用这个信号给PLC,然后控制电动阀门的关启。

网友A:
西门子的S7系列PLC的开关量输入应该是DC24V的,你的输入信号如果电压幅值不够,加一级三极管驱动,即可把5V电压平移到DC24V上了

网友B:
加个中继吧

网友C:
我也觉得中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