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现场调试一个系统用的是三菱J4系列700A的伺服驱动器 带的7KW的伺服,只要PLC一发脉冲就会报AL51.2故障,用伺服驱动器的JOG也是一样的效果 并且如果报警后按SET复位时电机还会来回抖动。另 伺服电源用的是电子变压器,未用传统的线圈变压器,望各位帮忙诊断一下哪儿会有问题,参数的问题吗还是电源有问题;另还有疑问,电子变压器输出侧电压能测量吗

楼主:
自问自答吧,反复检查 最后发现电机线VW接反了  真晕

网友A(2013-12-04):
你这都行?

网友B:
接线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