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软件

楼主(2013-09-01):
请教各位专家组态王中的命令语言:if(开关==1‖按钮==1)M1=1;‖两竖是么意思请解释一下,两竖的符号怎么打出来的

网友A:
C语言中两竖代表或的意思。

按住Shift+\你就可以打出竖线了,然后重复一次。

网友B:
看一下C语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中两竖代表或的意思。

按住Shift+\你就可以打出竖线了,然后重复一次。

网友D:
if(开关||按钮)

网友E:
谢谢一楼回答,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