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流电压信号转换图

楼主(2013-09-01):
上面有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模拟量信号接经及转换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谢谢收藏了,过去西门子226好象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B:
说实在的,500ohm的电阻有点大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500ohm的电阻有点大
也有同感,如果把其换为250欧的,转换为1-5V 可能更易配用显示仪表及板卡。

网友E(2013-12-02):


网友F:
请问楼主配置500欧的电阻,那么这个电阻是多大的瓦数呢?是0.5瓦还是2瓦呢?

网友G:
利用欧姆定律,把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

网友H:
郁闷,大家都在纠结于那个电阻值的大小,那只是参考而已,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配用自己需要的电阻啊,只要懂得信号转换的原理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