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我的plc是三菱FX1N系列,梯形图有一句是X10的上升沿后是ALT Y002,我按按钮时X10是有动作的,为什么Y002一直都没有动作呢?总是显示Y002是OFF状态。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ALT是交替输出指令,是不是Y2点坏了,还有就是你要确定X10的上升沿信号是不是真的接通了哟。要不换成这条指令试试看:

楼主:
我按X10的时候,电脑上显示X10的状态是有变化的,我的程序也是从原plc中读取的,原plc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有一个输出点坏了,不是y002这个输出点,换了台plc重新写入原plc程序就成现在这样了,y002一直显示OFF,我找不出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X10的时候,电脑上显示X10的状态是有变化的,我的程序也是从原plc中读取的,原plc也能正常使用,只不过有一个输出点坏了,不是y002这个输出点,换了台plc重新写入原plc程序就成现在这样了,y002一直显示OFF,我找不出原因。

请贴出全部程序,然后重点检查双线圈。

网友C:
呵呵;如果不是山寨机的话,ALT指令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注意使用脉冲执行型;
你可以只写入如下指令测试:
LDP X0
ALT Y2
END;

楼主:
原程序是能够正常执行的,应该不会有双线圈的,有双线圈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程序是能够正常执行的,应该不会有双线圈的,有双线圈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贴出你的程序再做后续的讨论,三菱原厂的产品不会出现你描述的状况。

楼主:
怎样才能贴上程序呢?还不会

网友D:
你点击文档或附件就能上传了,

楼主:
哪里有文档和附件哦?

网友E:
你是用的脉冲指令吗?

楼主:
是啊,用的脉冲指令

网友F:
其他输出怎样,单独试这两条指令呢?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H:
回复 楼主:
确定一下PLC的ON/off开关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