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我的FX1N系列plc的有一个输出继电器坏了,换了一台同型号的plc,在从原plc中读出程序后检查程序发现有错误,原来的plc是能够工作的,只不过有一个输出继电器坏了,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用笔记本电脑读出程序检查的时候会出现错误呢?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是win7系统,难道这个系统不支持吗?

网友A:
顶一下,期待有解。

网友B:
发现什么错误?

楼主:
在执行程序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二重线圈的错误,但是我又没有改写过程序

网友B:
呵呵;双线圈输出,不必理会;

楼主:
双线圈输出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吗?会不会出现程序不执行的情况?

网友C:
双线圈会影响程序的执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