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这个程序能置位吗!

楼主(2013-09-02):
这个程序为什么置不了位?高手路过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扫描周期不能使用脉冲。

网友B:
去掉上升沿不久能置位了吗

网友C:
如果要用第一个扫描脉冲,为什么不是sm0.1?如果不是想第一个扫描置位,为什么不去掉P?

网友D:
同楼上的,不应该这么用,有SM0.1

网友E:
SM0.0是一个无条件的常闭点,PLC上电就接通,和扫描周期无关。

网友F:
为什么不用S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