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小型榨油机出饼不顺的常见因素

  小型榨油机出饼不顺或者不出饼,也不进料,发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榨螺、榨膛未磨合光滑。有时属于回油现象,也有的属于料斗中加入油料太多,形成堵塞造成拨料杆螺旋叶片上翻,变形导致不进料。
  小型榨油机在压榨花生的过程中会出现出油率偏低的现象。
出油率低是因为新的花生榨油机出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油料太湿,或者油料含油率低,因地区不同,土质不同的花生含油率也有所区别。另外,采用熟榨方法时,烘炒的温度,水分和料胚的出锅颜色不符合说明书要求。
  花生榨油机压榨时出现回油现象,即向料斗方向回油,压榨大豆时很少出现回油现象,回油的主要原因是料斗内加入油渣太多,压榨油渣的的方法是:干饼中加入20%左右的油渣拌均匀后进行压榨。

网友A:
你发这个都跟ET070没有半丁点关系,发这里是好玩吗

网友B:
长点见识

网友C:
没有什么见识的,我榨油的时候,楼主都不知道什么是机器呢!下面这句就是在胡说八道。

小型榨油机出饼不顺或者不出饼,也不进料,发生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榨螺、榨膛未磨合光滑。有时属于回油现象,也有的属于料斗中加入油料太多,形成堵塞造成拨料杆螺旋叶片上翻,变形导致不进料。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现在都加变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