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所谓无功功率通俗地讲就是不消耗电能的用电设备所消耗的功率。比如把一只电容器接入交流电路中,电路就会对电容器进行充放电,这样就引成电流,充电时电容器畜存电能,放电时电容器把电能又还给电源,这样电容器这个用电设备本身并不消耗电能,然而它却有功率(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强度),这就是无功功率,电容器虽然不消耗电能,但是因为有电流,所以电力线路上会消耗电能(电线都有电阻),对供电的电源变压器来说更是一种负担,因为变压器的容量(它能提供的功率)是有限的,无功功率会占用变压器的容量,使正常供电受到限止。同样,把一只电感器接入交流电路,也会产生无功功率。不过电容器使电流相位超前,而电感器使电流相位滞后,它们的作用正好相反,可以相互抵消。一般的用电设备都是电感性的,如工厂里的电动机,它会产生感性无功功率,不但使电力线白白消耗电能,增加电力线路的负担,更是白白占用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是非常有害的。这时在电动机上并联电容器,使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的作用相互抵消,这对电力线路和变压器来说就没有无功功率的影响了。无功补偿装置说白了就是配套的电容器(由许多只电容器并联而成),它由自动控制设备自动接入电路,既不会补偿不足,也不会补偿过头。

网友A:
请问无功功率消耗电能,那利用补偿的方式,把电能平衡了,它还会消耗电能吗?
我单位的变压器在不带负载或负载很小的时候也发热,这也就是无功功率的作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涡流效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无功功率消耗电能,那利用补偿的方式,把电能平衡了,它还会消耗电能吗?
我单位的变压器在不带负载或负载很小的时候也发热,这也就是无功功率的作用吗?

这个叫变压器的铁损,也叫空载损耗,主要包括磁滞和涡流两种损耗!

网友D:
自动补偿也是有级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理想设备”没有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发热也许是变压器设计的有问题
也存在无功损耗的因素!

网友F:
我理解,无功就是内耗,或者称作是内耗的其中一部分。如果电源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保持一致,那就没有无功了,都是有功。但负载的“纯电阻”损耗还是有的。只不过所占的比重会小一些。

网友A:
还是那个问题,导致变压器发热的涡流效应是不是无功功率?

网友G:
回复 网友A:
都发热了当然不是无功

网友F:
电器发热了,说不好是有功还是无功,不一定,要看功率因数才能判定。因为无功是内耗,它的存在就是耗热,为什么要限制无功呢,就是它不做有用的功,只是耗热,浪费能源。所以必须要限制他。

网友H:
无功功率会占用变压器的容量,使正常供电受到限止

网友I:
感性原件上加电容,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人才啊,一个个

网友J:
功是什么?做功是什么,偶认为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和转移,如果一个设备把能量转了一圈又回到初始位置,那么可以理解为不做功,就是无功。如同催化剂一样,虽然催化剂在反应过程中参与了化学反应也出现了中间产物,但其初始与结束状态一致,那么就说催化剂在生产中不参与反应

楼主:
如果平衡了,耗的要少一些,加了功率补偿对电网的稳定性有好处,变压器发热只要没有超过额定温度都是正常的

变压器只要在通电的情况下,它都会产生消耗

楼主:
怎么弄才能变成精华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