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泥机控制线路添加时间控制开关

楼主(2013-09-02):
往返式的吸泥机控制线路,想加装个时间控制开关,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吸泥,时间控制开关应该加在哪里?

网友A:
通过(两个)继电器的常开(并在启动按钮)、常闭(串在1TA停止按钮之间)触点分别代替启动/停止按钮功能,时间控制器(双时控开关,即可以两路单独控制的那种)再控制继电器。
问题是常开触电并在哪个启动按钮上呢就有点难了,除非能保证每次停机都能使行程开关固定在闭合状态(即没有被碰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画个图呢?

网友A:
启动控制时间设定动作为一秒,通常的时空开关通/断时间设定最小都要一分钟,你就要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与之配合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