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请教一下,三菱的定位指令DRVA&DRVI指令能否在它们正在执行时,改变一下指令中发脉冲的频率,此刻指令的输出频率也是实时改变的呢,我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

网友A:
不能的,即使是你改变了数值,那正在执行的指令中的脉冲频率不会变化的。

网友B:
改变后只有在下次执行时才有效;

楼主:
如果我想实现这种多段速的控制,使用什么指令比较好呢,主机时FX3U的

网友C:
多段速控制,不知道三菱的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永宏和松下FP0R的二种有(我只知道这二种)。其它多段速那要自己的功夫才行了。

网友A:
FX3U的主机没有多段速的,真有个可变速脉冲指令,可以改变频率变化速度,但是不能指定具体的脉冲数。

网友D:
可以的,只要把那个频率值用D值给定,在不同的时间段赋予不同的数值,在下个扫描周期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