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YCT电磁调速电机由拖动电动机、控制器及电磁滑差离合器3部分组成。拖动电动机采用的是Y系列电机;控制器是由反馈、放大、延时、保护等环节构成的电子控制装置;电磁滑差离合器主要是由电枢和爪形磁极与输出轴组成,电枢和爪形磁极之间没有任何机械联系。启动时,接通电源,拖动电动机在空载下运行,电机开始旋转,控制器延时24s左右输出电流,供给滑差离合器的激磁线圈,在爪形磁极处形成磁场,电枢切割磁场,便在电枢中产生涡流,涡流产生的磁场与原磁场相互作用,带动爪形磁极旋转,即有转矩输出。在一定的负载下,激磁电流越大,转速就越高。输出轴的转动方向与拖动电动机转动方向相同,如果需要改变转动方向,只需改变拖动电动机转向即可。
   输出轴转动带动测速发电机发电,产生与速度成正比的信号,此信号传递给控制器,经过整流、滤波后,取出一部分作为反馈信号与给定值比较,来鉴别输出轴转速是否达到要求值。如果输出轴转速低于给定值(要求值),控制器中的放大器就将给定电压与反馈信号的电压差值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使移相触角前移,控制器输出电压上升,激磁电流增大,输出轴转速随之增大,否则反之。直到输出轴转速与要求值一致时,控制器输出电压就恒定不变,电机输出轴就在要求下匀速运行。
   转速变化率(%)=(10%额定负载时转速额定负载时转速)/额定负载时最高转速100%。

网友A:
现在还有用这种电机的

网友B:
这种电机适合在速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使用,因为价格相对变频器便宜,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使用量。但机械特性比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