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维控触摸屏在切块机械上的应用

一、维控触摸屏使用原理

   切块机械主要用在木工设备上,控制木块切割加工。

   维控触摸屏LEVI700L构成控制系统。该系统分为手动和自动功能。自动运行状态是要先设置好相关参数,点击启动即可。手动运行状态全部是点动控制。还可以监控输出输入的状态。

二、维控触摸屏主要画面

   1、主画面
  主画面可以查看当前时间,可以进入自动,时间设定,工作状态和手动等画面。

   2、自动运行页面
  自动运行页面有4种工作方式,包括回原点,试生产 启动和停止。

   3、工作状态页面
  工作状态可以直观的看到输出和输入的状态,还有动画功能,非常直观。

   4、手动操作页面
  手动操作页面可以手动点动控制升降,进退,震动,耙料等。

三、结束语

      维控触摸屏功能齐全、可靠耐用、编程简洁,与其他HMI产品相比,界面友好,给用户编程和维护都带来极大方便。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维控触摸屏配套PLC、单片机和PC机的自动化系统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普及。维控触摸屏是人机界面中一颗耀眼的明星。高可靠、长寿命、高性能使其越来越受到终端客户、自动化系统集成商的青
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控触摸屏在切块机械上的应用

一、维控触摸屏使用原理

   切块机械主要用在木工设备上,控制木块切割加工。

   维控触摸屏LEVI700L构成控制系统。该系统分为手动和自动功能。自动运行状态是要先设置好相关参数,点击启动即可。手动运行状态全部是点动控制。还可以监控输出输入的状态。

二、维控触摸屏主要画面

   1、主画面
  主画面可以查看当前时间,可以进入自动,时间设定,工作状态和手动等画面。

   2、自动运行页面
  自动运行页面有4种工作方式,包括回原点,试生产 启动和停止。

   3、工作状态页面
  工作状态可以直观的看到输出和输入的状态,还有动画功能,非常直观。

   4、手动操作页面
  手动操作页面可以手动点动控制升降,进退,震动,耙料等。

三、结束语

      维控触摸屏功能齐全、可靠耐用、编程简洁,与其他HMI产品相比,界面友好,给用户编程和维护都带来极大方便。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维控触摸屏配套PLC、单片机和PC机的自动化系统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普及。维控触摸屏是人机界面中一颗耀眼的明星。高可靠、长寿命、高性能使其越来越受到终端客户、自动化系统集成商的青
睐。

那几个按钮,能不能整得再难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