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ABB软启动器PSTB470-600-70单独给控制板上220V电源,面板启动后显示U相缺相故障.L1L2L3没接线,请问哪个前辈知道什么问题,求解,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因为软起内有综合保护功能 检查一下电路板上的互感器二次是否开路

网友B:
软启动一般都是报缺相,基本上问题都出在互感器的检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否换个互感器,是否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好几天没上了,我搞过AB  西门子的,报什么缺相啊,最后都是跟互感器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B PSTB 570-600-70软启动器?启动正常,没报故障,但是运行过程中,查看3相电流均为零,钳形表测有点流,把控制板换到PST300-600-70上去正常运行,没报故障,但是运行过程中,查看3相电流也为零,钳形表测有点流。但是PST300-600-70自己的控制板,却能检测出电流,而且很正常,请问大家知道的指点一下,是否负载太小了,我的电机是7.5KW的,如果太小,为什么PST300的可以检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