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3-09-02):
本人遇到一个现象,欧姆龙CPM1A-40CDR-A用USB转换线连接手提电脑(没有COM口),本手提电脑编写的程序下载至PLC连线监控基本不掉线,而非本手提电脑编写的程序下载至PLC连线监控经常掉线,有时死机现象,是不是软件版本不同造成,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问题

网友B:
现在的232-USB转换电缆有很多不稳定的

网友C:
只能说你用的通讯线质量太差;

网友D:
笔记本抗干扰不好也容易出问题
现在很多电脑的质量一般
普遍不如以前的电脑。

网友E:
可以换一种试试,我用的是cs1w-cif31,用的还可以。

网友E:
价格不是太高

楼主:
以前xP系统很少发生,现在为Win7的32位系统,操作系统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是这条线换一个松下PLC插头连接松下FP-X系列PLC没有发生断线现象,能说线的质量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是这条线换一个松下PLC插头连接松下FP-X系列PLC没有发生断线现象,能说线的质量差吗?
你的意思是2条线组合,1.USB-RS232 2.PLC--RS232
这样的话,多问句,你用的连欧姆龙PLC多少钱买的?100为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xP系统很少发生,现在为Win7的32位系统,操作系统是否会有影响?
很少发生还是发生了,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