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依旧是上一次问题,但是因为之前的想法有点怪,被很多人否决了
看了一些市面上的炉子,发现只好看大众普遍的用法使用!

把原来的设计,正过来放了!

炉子分三层,每一层一个控制开关
每一层3个发热管,大致的效果如下!

------------------箱顶---------------

-------发热管---------
-------发热管---------   A组
-------发热管---------

【【【烤鱼的位置。。。。。。】】

=======中间隔层=========

-------发热管---------
-------发热管---------   B组
-------发热管---------

【【【烤鱼的位置。。。。。。】】

=======中间隔层=========

-------发热管---------
-------发热管---------  C组
-------发热管---------

【【【烤鱼的位置。。。。。。】】

-------------------------箱底部部-------------------

一共是9根发热管,一根1000W,ABC三组各自一个开关控制
总功率要到9000W,那么我想用三相电接,这个线路如何接?

发热管不管正负极的,只要接一个火线一个零线即可

网友A:
这得烤多少鱼呀!商业用?

网友B:
9KW也不是很大。。每层一个开关...单相比较好操作

网友C:
如果是井式上中下结构,那么功率分配应该是:下层4kw ,中层3kw,上层2kw.
每层独立控温,做炉子要明白热原理.....热气上升。
烤吃的,最好是循环热风。硬烤,难度较大。

网友D:
不好吧,鱼会烤出油,往下滴的,这样容易引起火灾的。

见过烤鸭店里面是怎么烤鸭的吗?如果烤量大,可以借鉴下。

总之,安全第一。

楼主:
烤鱼一般不出油的,还要往上刷油,我每一次中间都有一个2公分厚的夹层的!

还有循环热风的问题,这个因为是开放式的,没有办法做循环风

请教高手能否发一个线路图给我!我好对照着接一下!

三层的功率是相同的!都是3根管子,3000W,每一层一个开关控制3根管子

网友E:
要想烤出来的鱼有个好卖相,就不要横摆平放,挂起来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