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下面是CPU模块信息的诊断缓冲区中的事件:
Event 1 of 120:  Event ID 16# 2522
Area length error when reading
Q area, bit access, Access address:    240
FC number:    250
Module address:    314
Requested OB: Programming error OB (OB121)
Priority class:  1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38:26.517 PM  08/19/2013
诊断信息指出读取Q区的位地址出错,错误地址240,要求调用编程错误组织块OB121。
从CPU 412-2的手册查到默认的过程映像地址为128字节,超出范围可改为PQ地址,但是PQ区不能使用位地址,需要改为字节、字或双字地址。可在CPU属性对话框的“周期/时钟存储器”选项卡设置I/Q区的范围(见下图)。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首先添加OB121等处理快,其次检查Q240相关的操作命令是否允许
如果需要位操作,请将Q240转移到MB240,然后对MB240进行位操作,
请勿对端口硬件经行直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