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士林变频器如何实现上电后使其自动启动运行?多谢大侠指导!!!

楼主:
没有人赐教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变频器,但你说的这个也太不清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电后,直接带动电机运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好象很容易实现啊,如果这个都做不成,还是什么变频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不操作变频器上的按键,通电后自行带动电动机运转!!!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实现?

网友B:
这个简单,把端子控制方式直接短接,变频上电就运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好办法!!能不能设置一下变频器参数实现自动运行?!!!

网友C:
这样操作不安全吧

网友D:
变频器有上电自动启动功能,可以在菜单里面设定,同样可以设定为上电不启动。(士林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器牌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我刚查了一个变频器的资料,就没有这个上电启动功能。
直接短接FWD端子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不过这种方式和上电启动一般是不可取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E:
用变频器自身输出的“准备就绪”继电器信号启动变频器!

网友F:
还是直接短接启动端子简单点。

网友G:
为什么要这样干

网友H: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你的变频器是用在应急设备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