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车间的电磁流量计坏了?生产任务重,不能返回厂家修理?没有备用的?金德工控仪表教你简单的校验电磁流量计。
       方法:
         总的来说,根据实际称重法标定,首先,我们打一桶水,称一下重量,然后看看在电磁流量计上的读数和实际重量相差多少,根据相差量调整流量计内部的系数;
        详细情况:
        如果是通用型电磁流量计,用密码9454进入,翻看选项“传感器系数值”。
        然后根据误差比例调整系数提高或者降低,设置完毕后重新进行标定。

        再次利用称重法标定,如果标定合格,那么ok。电磁流量计标定完成。

        如果不合格,那么重复上一个过程,直到准确为止。

         如果反复称量都不准确,那么就是流量计重复性有问题,那就只能返厂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