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大家好!我想利用负压泵抽水到一容器内 容器上端装一透明的8mm径的管子也即是抽气管路,假如水位到了透明管内,也就代表我的容器内一定是满满的没有气泡的水了,我就是想在这个透明管上检测水位,水到了就输出一个信号就行了。用光电开关对射型的可以吗?或者有其它什么方法阿?

网友A:
不怕成本高的话,超声波检测仪

网友B:
要成本低就用磁簧管!

网友C:
no!no!no!

此问题撞到我的枪口上了,用简单的发光管与接收管置于透明管外壁水平线位置固定(最好是透明玻璃管),根据基础物理的折射原理,当透明管内没有水时,红外线发光管光源直射接收管,接收管导通,输出低电平,当水位超过发光管与接收管水平线位置,物体对光源的折射,导致接收管收不到发射管发射的光源,接收管截止,输出高电平。

由此检测水位的变化或有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o!no!no!

此问题撞到我的枪口上了,用简单的发光管与接收管置于透明管外壁水平线位置固定(最好是透明玻璃管),根据基础物理的折射原理,当透明管内没有水时,红外线发光管光源直射接收管,接收管导通,输出低电平,当水位超过发光管与接收管水平线位置,物体对光源的折射,导致接收管收不到发射管发射的光源,接收管截止,输出高电平。

由此检测水位的变化或有无。
这种对安装的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C:
自己做个卡子(卡箍),置于玻璃管上。上下可调,且可卡紧固定。想办法就不难。

楼主:
你好版主!请问发光管和接收管的电压是多少 实体是什么样的,可以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的方案150元就搞定了。经常这么用的,检测塑料管液位,简单的很。就是接近开关,不是电感的。

网友E:
物色透明的,想想这个还真有点难

网友F:
觉得3楼和7楼的方法可试。

网友G:
在玻璃管里放个浮球,再检测就很容易了

楼主:
放浮球就怕会被吸走啊因为这个管道直接通真空泵的,这个管道有2个作用 1是抽气管道 2是做水位检测用的 管子打算用透明的塑料管或者有机玻璃管。

楼主:
7楼的朋友 可以再具体点吗?如果管子直径有10mm接近开关还能检测到吗? 金属物是放在管内还是管外阿?

网友H: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I:
用液位传感器不好吗

网友J:
光电开关可以搞定,OMRON有专门的!

楼主:
我的是密闭的管道 液位传感器装不进的,感觉就 kdrjl 版主 和7楼的创菱机电朋友的方法合适。 创菱机电朋友 可以方便透露一下接近开关的型号吗?我网上搜了一下电容式的 国内的好像都才几十元一只,进口的都几百元一只,1百多的好像没有啊,以前没用过不敢乱选啊,麻烦你提供一下型号可以吗?谢谢!

网友D:
m18的电容的,韩国的,这会知道了吧。

网友K:
神视的液位检测 LS-H22   FT-F902  价格就有点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放浮球就怕会被吸走啊因为这个管道直接通真空泵的,这个管道有2个作用 1是抽气管道 2是做水位检测用的 管子打算用透明的塑料管或者有机玻璃管。
你不会改用浮柱?或在适当位置变径,或打个弯。。。。方法很多。

楼主:
知道了,谢谢 创菱机电!  谢谢大家的帮忙!明天去买一个来试试。

网友L:
这个比较简单哦,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检测液体的。使用静电容的也为开关,产品很多,一般我用科瑞的,欧姆龙阿都有相关产品价格在350左右,不考虑防酸碱可能价格更低。

楼主:
我这个由于管内是负压的 所以必须要想办法在管子外围进行检测,不能破坏管道的气密性的,液位开关多数是要放在液面的上方的 对于密闭的管道有点麻烦,还要在管道上面装个三通 带螺纹的。所以打算今天去买个电容式接近开关回来试试看。

网友M:
没错,只要外壁不是金属的,电容式传感器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今天买来试验了一下,半瓶矿泉水,开关靠近瓶子 用手晃动瓶子使水荡漾起来 稳住开关位置后,开关跟着谁晃动的节奏通断,说明基本OK了,谢谢创菱机电 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都是弱电信号。时间没有,发图回来再说吧。

网友D:
型号我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cr18-8dn 电容的,8mm的检测距离。别的牌子我没试过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我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cr18-8dn 电容的,8mm的检测距离。别的牌子我没试过是否好用。
你记得很清楚 我就是买的这个型号 还带调节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