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我有个疑问,FX3UMT手册上实例输出COM端接24+,但我COM端接24-用下来也没问题,请教高手是何原因

楼主:
补充说明COM1接24-,Y0 Y1分别去伺服控制器PP,NP;COM2接24-,Y4 Y5 Y6 分别接继电器线圈;COM3接24-,Y10 Y11 Y12分别接3色塔灯

网友A:
FX3U的手册上的输出端接的伺服DOCOM端,这个DOCOM端接的是24V负端的。

网友B:
NPN型的,输出控制的是负极;

网友C:
负脉冲
和正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