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在修一台开关电源炸坏的海利普HLPP001543B型37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更换了很多元件,才使用开关变压器输出端有输出,但还是没有显示,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都比较小,找到了咸老师的画的原理图,检查了大部分元件都没有问题,除了开关变压器没有更换,大部分都更换了,现在上直流电,变压器有滋滋的响声。
求高手帮忙找找原因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光耦换了吗?431换了吗?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B:
明显是输出短路,主要查哪路电源有短路。

网友C:
把能换的都换了。变压器也换了

楼主:
是输出有短路,好不容易有显示了,发现有几个光耦在冒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输出有短路,好不容易有显示了,发现有几个光耦在冒烟
是驱动光耦冒烟吗?可能是电压过高烧毁的,注意检测稳压回路,并及时切断MCU主板的供电啊,以防烧毁MCU。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都被烧了个贴片电容了,不知道CPU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