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瓦斯报警

楼主(2013-09-03):
变压器轻重瓦斯报警,我们这是新变压器,想让变压器轻重瓦斯动作,线路我们已经校验正确,我们怎么才能让他动作,没有强制的地方吗》》》

网友A:
                           好像出厂已经整定好了   加油了 吗   没有加还可以打开

网友B:
变压器本来就是轻瓦斯报警,重瓦斯动作,干嘛要轻瓦斯动作?如轻瓦斯动作会引起不必要的停电

网友C:
在变压器上的接线盒内短接 高压柜就会动作,把重瓦那个旋钮打开,用手按下去,就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变压器上的接线盒内短接 高压柜就会动作,把重瓦那个旋钮打开,用手按下去,就会动作
有相关的说明吗 最好带图片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的,变压器与油柜之间的那个带玻璃镜的东西就叫瓦斯继电器,我厂有七个6300到12500KVA的变压器,个个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