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缆输出功率

楼主(2013-09-03):
我公司一新车间铺放35平方铜电缆3根380V电压,本人不才l    请问大侠们最大可以带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谢谢了!

网友A:
“铜电缆3根”,是说3根并联使用吗?
与敷设方式和供电距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电缆3根”,是说3根并联使用吗?
与敷设方式和供电距离有关。
38OV3相电,3根线呀!100m左右吧  !穿管埋地里下      不知能输多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一新车间铺放35平方铜电缆3根380V电压,本人不才l    请问大侠们最大可以带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谢谢了!

引用 楼主:
……
38OV3相电,3根线呀!100m左右吧  !穿管埋地里下      不知能输多大功率
……

哦,是3芯电缆么?
是一台电动机还是多台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一新车间铺放35平方铜电缆3根380V电压,本人不才l    请问大侠们最大可以带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谢谢了!

引用 楼主:
……
38OV3相电,3根线呀!100m左右吧  !穿管埋地里下      不知能输多大功率
……

哦,是3芯电缆么?
是一台电动机还是多台电动机。
是每根35平方 共3根。电动机不管台数,就最多大约能装多少千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KW左右
非常感谢 !!      大侠能说一下怎么算出来的可以么?

网友C:
曾铺过和楼主相似的线。50米长,35MM2。先不管功率,这个规格的线电流持续在100A左右就挺烫了,持续在120A就会手都不能摸了,用没问题,但寿命急速减短,半年我就换了。。

网友C:
接楼上:看你电机满载情况,如果全满,极限就是50KW。经验之谈,希望有帮助。。

网友D:
还有功率因素哟!

这个也要考虑的哟!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 在50KW就差不多了

网友F:
35的最大电流100A左右吧,50kw就基本满载了吧,再说你的先如果距离比较大的话那么只能带50kw以下。

网友G:
计算是70千瓦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支持楼上的说法  50千瓦就差不多了  W=UI*1.7   35平方的平方承载电流去3A每平方

楼主:
非常感谢位大侠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