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我先修一台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是自激式的,我还是第一次修这种开关电源,要测那些点啊?他与有震荡芯片的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都是分立元件,一个个量好坏吧,重点开关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今天我上电测三极管时管子被击穿了。

网友B:
不要带电测

网友C:
楼主真可爱,可以上电测开关管,我可从来没敢这样想。

网友C:
告诉你点我的经验,不上电测量元器件,看是否有坏的,烧开关管,坏的通常不只坏开关管,查一下前级的三极管和光耦坏没有。光耦后级有两个正反相二极管和电阻,如果有坏,就把光耦一起换了。还要量一下整流管有没有坏主要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