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程序实现不了

楼主(2013-09-03):
有fx3u去实现私服电机正反转,为啥这个程序实现不了,第一段实现完成后m8029常on,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监控脉冲有没有发完,如果不发完,m8029就会出问题。

网友B:
监控下脉冲数,把反转屏蔽,

网友C:
不知道了。

网友D:
我估计是PLC 扫描问题 你在执行第二次定位时候 M3做一个0.1S 的延时看看
什么时候有空帮你试一下

网友E:
你可以尝试一下脉冲+方向方式实现正反转。

网友F:
M8029 ON后置0

网友D:
你要把全部程序贴出来,才可以给你分析 ,就你这一段程序而言是没问题的,我测试过了
LD M8000 DSUBP KO D202 D210 为什么要用脉冲执行型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M3哪里出了问题,做个延时应该可以解决的,或者不用M8029,用比较指令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