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安装软件,请指导

楼主(2013-09-03):
我小到了可爱的“小白”,但是我安装软件SoftPro Setup v2.3时安装不上,在XP、WIN7上都安装不上,请指导,谢谢!

网友A:
系统有问题
或者缺少必要的软件

网友B:
我昨天安装没问题,你的问题原因可能是:
1.没有关闭防火墙。
2.安装文件已经被病毒感染,破坏。
3.系统故障。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