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变频器

楼主(2013-09-03):
我有一台22kw变频,起动就报sc故障,驱动电路为pc929.pc923.
把三个pc929边上的光耦输入脚挑开,起动不报故障可正常运行。
现在问题是三个光耦不管哪一接入都会报sc故障。是不是后级处理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输出那里看不到啊,你是怎么屏蔽OC检测的,sc是负载短路故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pc1.pc2.pc3光耦的1,2脚挑开启动就不报sc故障,三个光耦一都不能接入
不管哪一接入一启动就报sc故障

网友B:
SC故障保护未去掉。你在驱动插头处短接去掉模块保护的方式好像不对

网友C:
兄弟,你的保护短接接错了,像你那样接,驱动没坏,一样要报警的

网友C:
根据你的板子,应该是2,4脚短接才对,从你发的图上到下数

楼主:
修好了,之前w相模块坏更换了模块想查一驱动电路好不好,为了不再埙坏模块,就把模块g极信号插头拔掉。结果一启动就报sc。
今天模块做了保护插上驱动信号,试机结果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块g极信号插头都敢拔!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