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问一下三菱plc米数设定的问题,plc接收1个脉冲维纶触摸屏显示1米,如果plc接收4个脉冲触摸屏也显示1米,我不知道plc怎么编程,另外接收的脉冲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来回设定,希望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你对PLC有功能还处于一直半解的状态;

网友B:
1#楼主,你这问题要回答的话要请老师坐下来好好上课了!多看看书吧!

楼主:
是否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1个脉冲跑1米表情,那还有精度吗.不可能1个脉冲跑1米,4个脉冲也跑1米的,这样跑不来.还是自己多看看手册先.

网友D:
你是想走一米发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
现在是1米发一个脉冲信号,我想1米发4个脉冲信号,不知道怎么设定,

网友C:
Z版,这个帖子你怎么不把5-27那页贴出来

网友E:
脉冲数*单位脉冲对应的长度(距离)/单位脉冲=长度(距离)
比如:1000个脉冲对应的长度是1米,400个脉冲-〉 400*1/1000=0.4米

脉冲数=长度(距离)*单位脉冲/单位脉冲对应的长度(距离)
比如:0.25米-> 0.25*1000/1= 250脉冲

网友F: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复杂,也就是这个计米器每米计数1次,或者每米计4次,然后反推一下,计1个脉冲就是1米的长度,计4个脉冲也是1米的长度。
然后在触摸屏里面设定,二个模式,感应1次时=1米;感应4次时=1米,二个状态。
在机械上面,做一个周长1米的轮子,上面装四个感应点,这四个感应点要求能伸缩,也就是计1次时,把其它三个缩进去,不让感应。计数4次时,全部拉出来,在支架上装一个接近开关,这样就成了一个计米器。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懂PLC的,这是个简单事,只是自己不脑而矣。如果不懂PLC运算,说了也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