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请问三菱高速计数器c251  k1000这是什么意思,这个k1000代表什么意思1000后还会增加吗?

网友A:
到1000C251触点动作,不复位的话后面数值还会增加。

网友B:
1000表示设定值,当当前值等于大于设定值时,计数器触点动作,到1000后当前值会继续增加。

网友C:
高数计数到达后C251接通;只要条件达到,C251一直计数;
手上有PLC+编码器的话,这个很容易测试的;

网友D:
4楼图文并茂,解释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