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4):
例如有个高温罐,装有一个进风机和一个抽风机,这两个风机要同时工作,罐内装有一个4-2mA的温度传感器,现在要求控制这个罐子里的温度在一个固定的值。用两个变频器控制这两个电机,抽风机为固定频率运行,改变进风机的频率来改变罐内温度。那么我想用PDI控制有几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

呵呵,可能表达的逻辑不是清吧,就体谅一下吧。

疑惑的问题如下:

1、设备刚运行时,在PID控制前是不是要让这两个风机工作,当接近给定值SV时,才开始PID调节?当反馈值为0时,PID会有输出吗?要是一通电就用PID的话,风机的频率会是一个怎样的值?

2、温度传感器4-20mA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作为PID的反馈值PV;给定值SV也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那么PID输出值也是相应的数值量吗?它是不是也是对应4-20MA的数值量?还是这个数字量转成0-20mA后0-10V都可以?

3、PID的输出值对应的是温度的变化量吗?plc将PID的输出值经模块转换输出到变频器的0-10V模拟量模块,那么PID输出值的范围转换后0-10V,是对应频率0-50Hz的吗?如果是变化量的话,那么又是怎样控制变频器的工作?是不是要在plc刚运行时先给定变频器一个频率,然后再PID调节后的输出值去改变这个频率的大小?还是PID输出值就是给定变频器的频率?

4、在关闭PID的微分与积分作用时,只调比例时,那样当反馈值PV大于定值SV,会出现输出值为负数,那么这时变频器的频率会怎样改变?

网友A:
对你的工况不是太明白。理解是传感器和设定值进plc,再由plc输出到变频器。如果这样的话灵活性就很大。
pid一般是一开始就起作用,相差很大时,会是最大输出,就是变频器最大频率输出。由于是plc控制,可以设定传感器故障时的运行状态。(4-20ma传感器为0一定是故障)
pid不是直接算输出值,是输出值的一个变化率。就是如果之前输出时100,pid计算出事-10,那么结果就输出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也就是说,直接把pid的输出值用模拟量输出模块直接送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了是吧?这其中变频器的频率不用去管它,也不用开始去设定一个频率,而它怎么变化都是有PID的输出值去控制的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你把模拟量和频率关系调好。系统会自动调整输出的。如果系统不稳定就要调PID的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网友B:
我觉得楼上理解可能有点问题,首先是传感器的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后作为PID的检测值,另外你根据需要设一个设定值,而PID的输出并不是直接经过数模转换输出的,而是与一个基本值相加后输出的,另外,如果一开始就想直接通过PID来控制输出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1、如果PID的输出设置很大,会导致控制的精度差,2、PID的输出设置小,会导致初期升温很慢,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初始升温阶段应考虑滤除PID,等到温升差不多到一定程度了,再引入PID运算。以上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到时去现场调试一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