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4):
一、晶闸管(可控硅)两端为什么并联电阻和电容在实际晶闸管(可控硅)电路中,常在其两端并联RC串联网络,该网络常称为RC阻容吸收电路。 我们知道,晶闸管(可控硅)有一个重要特性参数-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dlv/dlt。它表明晶闸管(可控硅)在额定结温和门极断路条件下,使晶闸管(可控硅)从断态转入通态的最低电压上升率。若电压上升率过大,超过了晶闸管(可控硅)的电压上升率的值,则会在无门极信号的情况下开通。即使此时加于晶闸管(可控硅)的正向电压低于其阳极峰值电压,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晶闸管(可控硅)可以看作是由三个PN结组成。

网友A:
对吗?你有测试过吗?RC串联网络能改变阳极电压上升率吗?你知道RC参数不当的话在交流电路中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B:
和书上讲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老电工的经验之谈。

网友C:
过去是这样,现在不是了,因为可控硅的正向和反向电压都做得很高,RC电路的作用就是,减小一些电压和电流波形上的“毛刺”。对是否影响元件的误触发,没有什么作用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