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3-09-04):
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BB的变频器,由于输出故障把IGBT和二极管模块炸了,二极管的型号为:15CA u3.现在我就找不到这个二极管的参数和代替的管。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ABB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8V的双向TVS管。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我的型号是 :ACS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