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按照设备的负载情况,我们有一台钢包车需选用一台55KW的变频电机,电缆和电机已经选型完毕。但后来发现我们有一台63KW的电机,我们想利用库存。请问要是用63KW的电机的话我的电缆需要重新选择吗?55KW的电机对于负载肯定足够的。

网友A:
换了,变频器小了也要换,

网友B:
请教一下  带变频器了(我觉得变频器要换) 不是额定负荷工作  那电线的还需要更换啊 ????

网友C:
不换也可以,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产,还是一步到位吧

网友D:
55kW与63kW互换要有条件,极对数要一致才可。电缆换否均可。因为用小不用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太理解 用小不用大?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55kW的电机可用,换成63kW的,用不到63kW,这就叫用小不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