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器?多路分配器?一入多出信号?

楼主(2013-09-04):
如:一路脉冲(或者是模拟量0~10V)输出,控制4套伺服,估计单纯并接伺服的脉冲(模拟量)接受口,PLC可能驱动不了,带不动!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信号放大器?多路分配器?一入多出信号?即是:一路脉冲/模拟量,然后经过这东西分出同样的4路脉冲/模拟量,这样分别接4套伺服.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呢?

网友A:
用过厦门宇电的一分二的,是因为干扰才用的,0~10V输入的一般都是高内阻的,如果不考虑干扰带4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有1进2出、1进4出的模拟信号隔离器;

网友C:
模拟信号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