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润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9-04):
  如题  acd200变频器
      只要一启动设备  就显示u 01故障码
      现在负载已撤  就一个输入线 和电源线
      已参照手册描述 进行相关操作  均不正常
      现怀疑  是不是变频器的故障
      希望得到大家的宝贵支持

网友A:
记好原来设置的参数,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恢复出厂值,若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断定为变频器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
不知道问题  现在你处理好了没

网友B:
先查下故障代码什么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故障代码什么意思吧
根据我的经验是  加速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