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4):
问题一:
2.2KW的变频器能否带1.5KW的满负载的电机长期运行?

问题二:
2.2KW的变频器能否带0.75KW的满负载的电机长期运行?

网友A:
不可以,必须得匹配

网友B:
能,完全可以,要是害怕电机被烧坏就在变频设置一下参数,按电机标牌设。

网友C:
一点压力也没有

网友D:
可以,设好参数就行

网友E:
这个没影响的,但是这样的话 变频器不能很好保护电机

网友F:
对关于电机的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的  变频器的控制范围是小两级或是大一级 当然大一级的话 也是不能过载运行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匹配法?让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一样?

网友I:
仔细阅读说明书,有的产品说明书上有选型方法。

完全可以使用,菜单内电机参数按实际电机大小设。

网友A:
回复 网友H:
是的

网友J:
变频器有关电机的参数按电机实际值设定,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K:
完全可以, 电机参数一类里设置好就行。一般简单应用不用设置。

网友L:
把参数设置好。风机最好用风机专用变频器

网友M:
完全可以的

网友N:
根据新电机从新设定参数

网友O: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变频器使用误区之一的问题。我记得就在本论坛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变频器的使用几大误区,列了n条呢,楼主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很典型。

变频器的使用不要选择功率来做匹配!要选择电流来匹配。比如说,1.5kW的电机,他的负载电流(所谓的满转矩状态)到底是多少?然后看2.2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后者比前的大或相等,那就没问题呀。反之亦然。0.75kW亦如此类推。

网友P:
可以带,须把变频器电机参数更改,但硬件保护估计不即时了。

网友Q:
大马拉小车

网友R:
回复 网友O:
这个答案很正点!

网友S:
20楼的硬件保护什么意思了?

网友C:
设好参数没问题的

网友T: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变频器使用误区之一的问题。我记得就在本论坛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变频器的使用几大误区,列了n条呢,楼主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很典型。

变频器的使用不要选择功率来做匹配!要选择电流来匹配。比如说,1.5kW的电机,他的负载电流(所谓的满转矩状态)到底是多少?然后看2.2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后者比前的大或相等,那就没问题呀。反之亦然。0.75kW亦如此类推。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正确

网友U(2014-09-23):
设置参数后完全无压力,当然也有人这么说:变频器的使用不要选择功率来做匹配!要选择电流来匹配。比如说,1.5kW的电机,他的负载电流(所谓的满转矩状态)到底是多少?然后看2.2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后者比前的大或相等,那就没问题呀。反之亦然。0.75kW亦如此类推
个人感觉完全可以 ,我做这一块好多年,有不少客户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V:
当然没问题,设置好电机电流或者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V:
完全可以,变频器参数可以设置,把电动机品牌参数设进去就可以,一般变频器都要高电机一档以上才安全,因为电机的过载能力远比变频器大,为更好保护变频器,通常变频器的容量大于电机为好。

网友X:
要看负载的,2.2KW的风机泵类变频器驱动满负荷的1.5KW起重电机,就不一定行。

网友V(2015-12-06):
没问题,大马拉小车,没问题的只要功率段不是相差甚远就可以

网友Y:
变频与电机必须相匹配

网友Z:
可以的,当然没问题,改一下变频器电机参数

网友AA:
重新设置一下电机参数就可利用了。